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0-12-06):
电缸有时点回原点没反应,要先手动jog一下才能回原点,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没问题,就是机械卡主了
或在拐点上,移动一下原点位置

网友B:
或者是程序问题,条件不满足

网友C:
也许是程序问题哦

网友D:
要看什么品牌电缸,我以前用SMC回原点要求有几个输出点接通才能回零

网友E:
程序问题,程序已回过原点,回原点标志位置位,所以回不了原点,需要手动JOG一下,标志位复位了,才能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