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6):
今天检查屋顶避雷针,居然发现短了一截,而且顶部烧成了球状带飞溅毛刺......
避雷针的中心针以前是15mm的镀锌钢棒长度是750,两侧是400,刚刚发现不对劲拆下来测量中心针长度居然不到480!!而且顶部是烧蚀的球状带飞溅毛刺!!
你们见过这么牛叉的雷击吗?

网友A:
我单位同事家里4层楼,没安装避雷针,去年打雷房顶打飞了一片,电流延着太阳能电线下来,一楼86盒面板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同事家里4层楼,没安装避雷针,去年打雷房顶打飞了一片,电流延着太阳能电线下来,一楼86盒面板击穿……
因为打雷着火过,后来朋友家里的电脑也遭雷击,主板直接挂了, 打雷真的很厉害呀!
有时候用防雷器也只是挡挡 该雷击的时候 任何电器防雷保护都是浮云。。。

网友B:
这2种防雷配置不知道那个好些 。。。

网友C:
综上所述,少装逼.....

网友D:
家里装避雷针也不会每年检测,如果有接地不良反而会更容易引来雷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家里装避雷针也不会每年检测,如果有接地不良反而会更容易引来雷击。
那应该安装还是不安装?具体如何操作呢?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至于说单纯靠防雷器保护,那个不可能的——我家里的电视机被雷击坏3次!
我之所以安装避雷针,就是因为隔壁曾经被雷击把水泥屋顶劈飞一角!!
我的避雷针从屋后墙体引下线,采用12mm镀锌圆棒做的引下线,屋后用50*50*5的角铁18米焊接埋深1.5米做接地极!!屋顶用10mm镀锌棒做的防雷带,避雷针在屋顶水塔位置,高度比屋顶高8.5米(DN32加厚自来水管4米+2.5米DN25加厚自来水管+2米15mm镀锌圆钢,圆钢顶部做的是山字形——两侧焊接了10mm镀锌棒)......
我家里的避雷装置,每年冬季夏季我回去都会检查滴
因为我的3楼顶屋面是用来晒谷物的,有不锈钢围栏。4楼顶是水塔和避雷装置

网友E:
楼主这个至少还是起作用了
要是没有它的话,估计有些电气设备就会遭殃了!
严重的建筑也会受到损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至于说单纯靠防雷器保护,那个不可能的——我家里的电视机被雷击坏3次!
我之所以安装避雷针,就是因为隔壁曾经被雷击把水泥屋顶劈飞一角!!
我的避雷针从屋后墙体引下线,采用12mm镀锌圆棒做的引下线,屋后用50*50*5的角铁18米焊接埋深1.5米做接地极!!屋顶用10mm镀锌棒做的防雷带,避雷针在屋顶水塔位置,高度比屋顶高8.5米(DN32加厚自来水管4米+2.5米DN25加厚自来水管+2米15mm镀锌圆钢,圆钢顶部做的是山字形——两侧焊接了10mm镀锌棒)......
我家里的避雷装置,每年冬季夏季我回去都会检查滴
因为我的3楼顶屋面是用来晒谷物的,有不锈钢围栏。4楼顶是水塔和避雷装置
楼主的接地极用50*50*5的角铁18米焊接埋深1.5米,只是水平敷设吗?没有垂直打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乡下住房那里地基是电阻率较低的黄壤土和耕作层熟土(那里曾经做过砖瓦,地层被打乱)。而且地基不会干燥(屋后就是水渠)。直立方向当初我就是打入了4根2.5米的角铁且与横向18米角铁焊接,实际测量接地电阻在0.12欧姆左右(当时还是较干燥且是新埋,3年后再次测量接地电阻变成了0.075欧姆,后续每3年测量一次基本都是0.07~0.08),焊接局部位置均涂了沥青漆防腐。
我主要是检查接口位置、焊接位置。实际这个比我在93年做的好多了,93年做的接地极是在石棉炉更换下来的碳棒做的接地极,不过那个是更早砖木结构房屋,现在的是砖混结构框架式混凝土房屋了。有钱的话还是想盖一座纯粹石头结构的房子住一下

网友G:
家庭防雷做到楼主这样,已经是极致了,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乡下住房那里地基是电阻率较低的黄壤土和耕作层熟土(那里曾经做过砖瓦,地层被打乱)。而且地基不会干燥(屋后就是水渠)。直立方向当初我就是打入了4根2.5米的角铁且与横向18米角铁焊接,实际测量接地电阻在0.12欧姆左右(当时还是较干燥且是新埋,3年后再次测量接地电阻变成了0.075欧姆,后续每3年测量一次基本都是0.07~0.08),焊接局部位置均涂了沥青漆防腐。
我主要是检查接口位置、焊接位置。实际这个比我在93年做的好多了,93年做的接地极是在石棉炉更换下来的碳棒做的接地极,不过那个是更早砖木结构房屋,现在的是砖混结构框架式混凝土房屋了。有钱的话还是想盖一座纯粹石头结构的房子住一下

问一下 您家里的防雷模块又没有后备保护器? 还是用空开?或者没有防雷浪涌保护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乡下住房那里地基是电阻率较低的黄壤土和耕作层熟土(那里曾经做过砖瓦,地层被打乱)。而且地基不会干燥(屋后就是水渠)。直立方向当初我就是打入了4根2.5米的角铁且与横向18米角铁焊接,实际测量接地电阻在0.12欧姆左右(当时还是较干燥且是新埋,3年后再次测量接地电阻变成了0.075欧姆,后续每3年测量一次基本都是0.07~0.08),焊接局部位置均涂了沥青漆防腐。
我主要是检查接口位置、焊接位置。实际这个比我在93年做的好多了,93年做的接地极是在石棉炉更换下来的碳棒做的接地极,不过那个是更早砖木结构房屋,现在的是砖混结构框架式混凝土房屋了。有钱的话还是想盖一座纯粹石头结构的房子住一下
家庭防雷做到楼主这样很不容易!很难得了!

网友H:
我觉得这是大户人家啊,3-4层的房子不是一般人能盖得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乡下住房那里地基是电阻率较低的黄壤土和耕作层熟土(那里曾经做过砖瓦,地层被打乱)。而且地基不会干燥(屋后就是水渠)。直立方向当初我就是打入了4根2.5米的角铁且与横向18米角铁焊接,实际测量接地电阻在0.12欧姆左右(当时还是较干燥且是新埋,3年后再次测量接地电阻变成了0.075欧姆,后续每3年测量一次基本都是0.07~0.08),焊接局部位置均涂了沥青漆防腐。
我主要是检查接口位置、焊接位置。实际这个比我在93年做的好多了,93年做的接地极是在石棉炉更换下来的碳棒做的接地极,不过那个是更早砖木结构房屋,现在的是砖混结构框架式混凝土房屋了。有钱的话还是想盖一座纯粹石头结构的房子住一下

我在论坛问过关于地线欧姆的问题 防雷地线必须是小于4欧姆 不知道楼主的0.07~0.08是否合格?

网友G:
小于4欧姆为合格,0.07-0.08当然就是非常优秀了,接近超导了,也太小了有没有测量误差?
比如是不是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测量时有没有断开外部连线,电流极-电压极与接地极距离够不够。

楼主:
实际上我那里地线是占了一个便宜的:以前的一段电排灌站的钢管没有拆卸,大约有140米左右口径是300厚度是4mm左右埋深在3米左右,这个被我跟接地焊接在一起!!不然接地电阻不会这么低!我那个角铁是怕万一哪天有人发疯把这些埋地钢管刨走卖废铁我就没有接地线了!!实际上单独只有那个角铁的话,接地电阻在0.8欧姆左右,因为我帮我旁边住户同样做的,测量接地电阻在0.85欧姆,两地土质基本上差不多,只是他们那里比我房屋位置水分稍微少,说白了就是干燥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那里地线是占了一个便宜的:以前的一段电排灌站的钢管没有拆卸,大约有140米左右口径是300厚度是4mm左右埋深在3米左右,这个被我跟接地焊接在一起!!不然接地电阻不会这么低!我那个角铁是怕万一哪天有人发疯把这些埋地钢管刨走卖废铁我就没有接地线了!!实际上单独只有那个角铁的话,接地电阻在0.8欧姆左右,因为我帮我旁边住户同样做的,测量接地电阻在0.85欧姆,两地土质基本上差不多,只是他们那里比我房屋位置水分稍微少,说白了就是干燥一些!!

帮忙给小弟看下这个地线连接的对不对,关键是不懂, 第一次刚刚在论坛学习25天后 自己配置的地线连接 请各位大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大师厉害...防雷能做到0.075欧的接地电阻,不知如何测量?少装那啥吧,都被劈三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