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6):
电容补偿柜如何选接触器,断路器?还有连接线缆的线径?
以20kvar的电容为例,额定电流29A 选多大的断路器?   C型还是D型好?

网友A:
接触器要用专门用电容补偿的接触器,断路器一般用熔断器的……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是C型63A,线径6平方

网友C:
我们用的是保险+可控硅+电抗器这样来的!
自动控制器进行自动投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清楚了

网友E:
公司用的断路器 着过一次火   都换成熔断器了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020/12/16 17:30:11的发言:
公司用的断路器 着过一次火   都换成熔断器了
用开关或用熔断器没有任何关系  接线螺丝压紧是关键这类问题见过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 下面电容着火了  上面开关没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