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看到好多控制都是主电机热继电常开点做为备用电机启动条件。可以用主电机接触器的常闭点加延时继电器做为启动条件吗。

网友A:
你这样主电机停机的时候到设定时间备用电机直接启动了……接热继电器常开点是在主电机过载动作后给备用电机启动信号……

网友B:
你的延时是什么目的?
备用不是尽可能的缩短衔接时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延时是什么目的?
备用不是尽可能的缩短衔接时间嘛!
你不加延时机械容易产生冲击,

网友D:
故障加延时双作用。

网友E:
热继电器NO触点在电机过载跳脱才发出信号,接触器NC触点在没有工作也是发出信号(只要接触器线圈没电,管他有没有工作都是如此),这样你自己分析就明白了

网友F:
热继信号属常开触点   只在有故障时动作   主电机接触器停机后 备用机就启动   不用考虑两台设备同时停机问题?

网友G:
LS假设是一用一备,不怕那咱就一用二备。

网友H:
要看是不是有故障时设备电机要有自动轮换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