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最近遇到一台630KW的变频电机,空载30HZ可运行,加载瞬间跳过压保护(OU)。
按常规方法对线圈进行电感量测试,发现绕组电感量不一致。
结果……。………...........
在对方不相信电机问题的情况下,一番反复操作下,居然成功干活了.
没有想明白.来求教大家了.
(说明,挤砖机设备)

网友A:
你加载的时候加速时间设置的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速时间(0~50HZ) 40秒
之前也正常使用两个月.

网友B:
变频电机电感应该稍高于普通电机,区别应该主要在磁饱和、绝缘等级和结构方面。
绕组电感量不一致是每相绕组做对比还是和普通电机做对比?

网友C:
变频电机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电压变化率极高的电源驱动,所以绝缘材料等级要高,还有因为保证低频工作特性,一般线圈匝数稍多,磁密值一般选定稍低于普通电机,同时因为变频器输出电源有等效谐波,一般变频电机绕组均会避开5次7次谐波(就是绕组跨槽避免处于该谐波最大值,这点与谐波励磁发动机的谐波励磁绕组刚好相反),

网友D:
也不知道楼主的一番操作以后,怎么个一番操作?它就好了?没看明白。开始一加载就跳闸,怎么加的载?

网友E:
实际上楼主说的一番神奇的操作,就是对变频器对电机做一次自学习吧,电机用的时间长了以后,特性会出现部分的改变的,变频器如果还是根据原来的电机数据运行有时候就会出现报过流保护,过电压保护之类的信息,但是你测量电机是好的啊,变频器拖其他的电机又正常啊,这个时候给他来一次自整定,重新匹配一下就好了,不单交流电机,直流电机也是这样,有时候直流电机你不做优化运行,根本不能投入正常使用(早期的模拟驱动器倒是不会,一般是数字驱动器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学到知识了。
后来确认是设备机械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