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加热棒3KW,固态用的40A的,可是一直烧触点,触点烧坏后就一直常闭了,这是为啥?按道理电流应该够了呀,线用的2.5方的。

网友A:
质量问题或者启动大电流。
什么固态?有触点吗?

网友B:
SSR做好散热,还有最好串联一个保险,空开不好使,

SSR怕过热,负载短路.

网友C:
换个品牌试试,我们11KW加热器,40A固态很少有击穿的。

网友D:
固态击穿了,加热管不受温控仪控制加热……前端应该加快熔,估计是加热管损坏引起……

网友E:
固态-无触点的,怎么楼主的题目是...?而且说经常烧触点?固态哪来的触点?如果是短路,那是电子开关击穿了。40A的容量,按说对3kW的负载是够了。但为什么烧穿?估计是dv/dt导致的电子开关击穿。想办法加阻容吸收抑制dv/dt吧。

网友F:
国产品牌里,用欣灵的,不会错,不要买那些山寨货,不经用。

网友G:
可能楼主的意思是接线端子常烧坏导致固态常输出?

接线接触电阻太大,接触不实?

散热器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