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通讯疑问

楼主(2020-12-07):
请教各路大神,为什么为用S7通讯可以用BYTE变量,可是不能用BOOL,报警提示我指向数据存储 RD_i 的指针出错,明明组态的时候可以选BOOL。

网友A:
S7通讯读DB块,读M,读I都是一个字节,读不了BOOL,下面是我用python读BOOL
   index_value = 1 << bool_index
   current_value = byte_value & index_value
   return current_value == index_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