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触摸屏MT6070iH灯条坏了,程序能上传XOB文件,反编译有密码 。不知道哪位师傅帮忙解一下。还有一个问题,上传上来XOB文件能直接下载到另一个触摸屏上吗?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A:
上传上来XOB文件能直接下载到另一个触摸屏上吗?

可以的,XOB文件下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下载到另一个触摸屏能说一下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相同型号的屏直接将xob文件下载到屏内可能会缺少字库,屏幕显示不出文字只有方格。

网友C:
孤陋寡闻的我终于又学到一招···········一直以为只有反编译了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能不能发一份你破解的文

网友D:
MT6070IH液晶是LED背光,可以整个液晶换了;

网友E:
签个到123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师能不能发一份你破解的文
反编译的密码是 0
GOOD LUCK

网友D:
直接XOB文件传到另一台MT6070IH可能会出现字符不显示都是方框的情况;
下图就是上面的文件写入后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反编译密码是6个0吗?我试过了,好像不行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反编译密码是6个0吗?我试过了,好像不行哎。
only one zero

楼主:
回复 网友E:
Xob下载下去都是方格。不行的,必须要反编译密码。大师,能不能提供一下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