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分布式控制,一个主控,N个单元,具体要求:

1、每个单元与主控都有通讯数据交互;

问题点:通讯协议选择,谁做主谁做从、如果需要增加一个单元,主控要如何配置,

2、每个单元存放在主控的内存地址已分配好,主控要按照配置将每个单元需要的数据发下去(比如单元1需要单元2和单元3,配置改变需要2和4)。

网友A:
是否可以走MODBUS TCP协议,服务器/多客户端模式,做星形拓扑,没实际案例仅供参考。

网友B:
同系列的PLC的话,应该设置一下PLC链路就可以了。至于下发数据这个就靠程序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各大plc品牌针对楼主的要求都有完整解决方案。上官网查就好。只价格可能小贵。也可以比如选西门子300或1500做主站,分布式IO选宜科、倍福等品牌做从站。至于地址问题要看你选哪家控制器做主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