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我的设备使用欧姆龙的PLC,台达的伺服驱动器,目前遇到问题是台达伺服只要上了“使能”后,我PLC的模拟量(4-20mA)干扰较大,其中伺服输入电源是单项电源,加了滤波器,模拟量加了隔离器,但是还是有干扰。现在我在考虑要不要加一个伺服输出滤波,不知道有没有用。设备地线也已经接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A:
1、模拟量线不要和电机动力线走线不要放在同一个线槽。
2、用屏蔽双绞线,单端接地。
3、伺服24V电源,和其他24V电源不要使用同一个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也是这么做的,今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伺服,发现伺服输出的方波很乱,准备加一个输出滤波看看效果,真是尽我所能能加的滤波方式都加了,也是郁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看你的传感器供电电源输出是不是很多毛刺,一般情况下最多的就是电源供电质量太差!!

网友B:
伺服进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