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7):
三菱FX-3U  PLC与三菱FR-E740作MODBUS通讯时,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P79=0,P117=1;P118=96;P119=0;P120=2;P121=1;P122=9999;P123=9999;P340=1.PLC程序和PLC参数设置见图片,按下正转启动按钮,变频器无反应,变频器的RJ45的3、5号接通讯模块的+端,4、6接通讯模块的—端,通讯模块为 FX3U-485ADP ,接在PLC的通道2上。通过程序故障代码查询为变频器无响应,求助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既然做Modbus通信,为何程序里没有看到RS指令、RS2指令或者ADPRW指令呢?

网友B:
IVDR指令是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专用协议指令,具体可以看看FX的通讯手册,上面有一章专门讲变频器通讯的。
如果没有可以去这里下载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2295&page=1#l3121780

网友C:
这不是MODBUS,是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专用指令;
真的用MODBUS,你配的 FX3U-485ADP就不对了,需要配 FX3U-485ADP-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