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8):
使用如题三菱伺服做旋转角度定位,发现一个问题伺服每次定位时明显会分两段运动,就是定位转一下后暂停零点几秒又转。然后才定位完成。请教下这是伺服参数设置哪块有问题会有这现象?同时到位范围(INP)会影响定位精度吗?

网友A:
带负载圆周运动?用软件监控下负载惯量比有没有超过范围
圆周运动,电机功率小了,容易出现抖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