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A伺服调试软件通讯救助

楼主(2020-12-08):
连接线按中文版说明书接了没反应,后查看英文旧版与调试软件说明看,中文版说明是错的,D25与D9搞混了,按串口引脚定义来看,英文旧版是对的,现在是16号参数0000,53号参数0100.56号参数0000.通讯连接不上。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软件用的是三菱 MRZJW3-SETUP161E伺服设置软件。

网友A:
这个图是对的,pc用九针串口。25针是老电脑的并口。站址设1,波特率与电脑相应串口一样,串口号也要选对,usb转232口,出来的com号不一定是com1。422与232选择要选232,印象里是16号参数。都对了应该能到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线就是按这个做的,反复检查没错的,波特率,串口号也一一对应。可就是通讯不上。是16号参数设置RS232还是RS422的,原来XP系统,换个win7系统安装软件,运行还这样,明天搞个USB转串口的试试。

网友B:
将伺服参数初始化,用电缆直接连接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回复,伺服是仓库拿的全新的,外包装齐全,封口标签我亲自撕掉的,连接是直接放办公室桌上试的,明天拿个带隔离的USB转串口试试。

楼主:
终于连上了,是通讯线颜色搞错,导致伺服端焊接错误。
昨天按版主思路复位参数,也是没效果。(线都焊错,有效果才怪
)
试了一下网上找的参数复位方法,证明确实可用,(手册没有,属于隐藏参数)
MR-J2S系列伺服:
第一步:将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第二步:将182号参数改为0112,断电再上电
有时伺服CPU类似的小故障,经过此处理,也会随之恢复
试了无站号通讯,不成功(伺服53号参数有改到无站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有站号,伺服设置1#,软件里站号也设置1#,通讯成功。

网友C:
这伺服库存差不多10年了吧。废物利用了? 能连接上还是不错的

楼主:
10年的老设备,这个新的是今年10月份买的。

网友D(2022-11-14):
引用 楼主:
终于连上了,是通讯线颜色搞错,导致伺服端焊接错误。
昨天按版主思路复位参数,也是没效果。(线都焊错,有效果才怪
)
试了一下网上找的参数复位方法,证明确实可用,(手册没有,属于隐藏参数)
MR-J2S系列伺服:
第一步:将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第二步:将182号参数改为0112,断电再上电
有时伺服CPU类似的小故障,经过此处理,也会随之恢复
试了无站号通讯,不成功(伺服53号参数有改到无站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有站号,伺服设置1#,软件里站号也设置1#,通讯成功。
兄弟mrj2s的软件能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