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8):
比如程序中P#DB54.DBX78.0 ,这个地址DB54.DBX78.0在参考数据显示中怎么没有?重新生成也没有出现这个地址?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交叉索引无法对指针数据形成参考,原因可能是:指针的地址在运行时动态分配而非静态分配。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B:
在地址上点击右键,用Location(勾选地址覆盖)可以查找到可能引用的地方,但是,如果是间接引用的,还是无法查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