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0-12-08):
好像一直有说法电源线和信号线要是要分开接地,我不太明白,在一个柜子里面怎么个分开法?用2个不同的地排来接就叫分开了吗?

网友A:
这个讲的是把信号线单独接地,就是要重新做接地体。这样就可以与电源的接地彻底分开了。

网友B:
还有1种信号地悬空  不明白地悬空了了 还怎么导电

网友C:
现场条件很难做到信号接地与动力接地分开,除非重要设备,实在没办法解决干扰问题,重新找个接地体独立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一直有说法电源线和信号线要是要分开接地,我不太明白,在一个柜子里面怎么个分开法?用2个不同的地排来接就叫分开了吗?

电源线接地叫保护接地(PE),
N叫中性线(0线),
信号线地是该电路板为0V参考点(1定要有的,1定会有的,不然,NPN,PNP不可能工作,多数做成敷铜面积较大以减少电位差。),
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

信号线地线特别注意不要环地,
环地,你DIY音响的话,大概率可听到巨大的噪音

楼主:
我就奇怪,一般建筑物都是统一地网,哪里来的独立接地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一直有说法电源线和信号线要是要分开接地,我不太明白,在一个柜子里面怎么个分开法?用2个不同的地排来接就叫分开了吗?

电源线接地叫保护接地(PE),
N叫中性线(0线),
信号线地是该电路板为0V参考点(1定要有的,1定会有的,不然,NPN,PNP不可能工作,多数做成敷铜面积较大以减少电位差。),
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

信号线地线特别注意不要环地,
环地,你DIY音响的话,大概率可听到巨大的噪音
是把0V都接在一起就算接地了吗?

网友E:
我们这plc就是单独的接地,挖坑深埋大铜板撒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一直有说法电源线和信号线要是要分开接地,我不太明白,在一个柜子里面怎么个分开法?用2个不同的地排来接就叫分开了吗?

电源线接地叫保护接地(PE),
N叫中性线(0线),
信号线地是该电路板为0V参考点(1定要有的,1定会有的,不然,NPN,PNP不可能工作,多数做成敷铜面积较大以减少电位差。),
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

信号线地线特别注意不要环地,
环地,你DIY音响的话,大概率可听到巨大的噪音
是把0V都接在一起就算接地了吗?
90%正确,更专业,详细请參考专业书。

网友F:
楼主的理解不对呀?讲强弱电分开,是指的强弱电回路,各是个嘛。互不串连。而地线只有一个,就是大地的接地线。一般不管是强电还是弱电,回路都不要接地。接地点一般在供电电源的中点接地,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而不论是强电回路还是弱电回路,都是按照自己的通道回流。不与大地发生联系。除非有故障,才会通过接地线入大地。

正常情况下,地线不应该有电流流过,除非是电磁感应的电流,很小。地线的电位为0,才是正常的。一旦地线电位不是0了,那说明系统有问题。EMC安装布线的原则之一是系统各部的金属外壳等电位,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问题又来了。有人一听说地线上没电流,就把地线搞得细了,与动力线不是一个截面规格。其实不然,对于一个自动化与驱动系统而言,电磁干扰的空间辐射和传导,特性是集肤效应。所以,地线的截面积越大,越有利于抗干扰,让干扰信号消耗在地线的表面积上。所以,将地线截面积小于动力线截面积的做法,不利于抗干扰。特别是针对有变频器的自动化与驱动系统。

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讲弱电的地,严格讲叫“参考电位”。不叫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一直有说法电源线和信号线要是要分开接地,我不太明白,在一个柜子里面怎么个分开法?用2个不同的地排来接就叫分开了吗?

电源线接地叫保护接地(PE),
N叫中性线(0线),
信号线地是该电路板为0V参考点(1定要有的,1定会有的,不然,NPN,PNP不可能工作,多数做成敷铜面积较大以减少电位差。),
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

信号线地线特别注意不要环地,
环地,你DIY音响的话,大概率可听到巨大的噪音
是把0V都接在一起就算接地了吗?
开关电源0V都接一起,这叫等电位,不叫接地,据说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国外一般都这样设计,全部0V连接在一起接地,国内争议很大,很多人都说不要这样连接,以前论坛有过这个讨论的帖子,强电接地是保护用的pe线……

网友G:
单独接地就是弄两个独立的接地点啊!

网友H:
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应该可以共用,PLC和仪表的接地,有条件最好单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