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8):
一、硬件连接

1、PLC通讯接口说明:

2、通讯电缆图:

二、PLC设置

1. 配置端口:

双击串行线路—弹出右侧设置窗口—设置串口通讯参数

2. 添加MODBUS协议

① 右击串口线路,选择添加设备:

② 选择现场总线,PLC作从站,选择modbus串行端口下,modbus_manager

3. 配置modbus_manager

双击串行线路下modbus_manager,设置传输模式、寻址、设备地址等信息。

三、TPC设置

① 设备窗口:

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及“莫迪康ModbusRTU”驱动。

② TPC串口参数设置: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在属性编辑窗口中编辑TPC串口参数。

③ 设备地址及解码方式设置:

双击“莫迪康ModbusRTU”,编辑ModbusRTU设备属性。

四、地址对照表

网友A:
这个点位多了,我想自己都会吐血把...

网友B:
modbus有时候是方便的,这个时候数据多了就不方便了。

网友C:
TM218的Q点是只读的?可以通过Modbus协议对Q点进行写操作啊。

网友D(2021-01-27):
最近在做M241和MCGS Modbus TPC 通讯。感谢楼主分享,你最后一张图 解码顺序被挡住看不到。

网友E:
感谢楼主,一直走偏了,把串口模式设置成了SoMachine_Network_Manager。施耐德的资料真的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