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0-12-08):
哪位老师有FX3U--USB--BD板的驱动程序

网友A:
官网有,不过USB真没422的好用,我之前在XP系统上安装能用,后来在win7系统安装,用两次到现场又连接不上了,最后都用422

网友B:
看这个解释,编程软件里面应该有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