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

楼主(2020-12-08):
如果用m0驱动ddrvi指令使伺服动作走10000个脉冲,如果指令没执行完(走了6000个脉冲)m0就断开,那么当m0继续接通是走4000个脉冲还是10000个脉冲?

网友A:
再次接通,相当于重新定位一次,走10000个。

网友B:
ddrvi是相对指令,会重新走10000个。想要不重新走,用绝对指令dd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