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8):
最近天气很冷了, 好几个项目的出现停电后,变频器就损坏了,目前客户还在纠结是否维修,。
由于没拿到变频器检测,也就暂时无法知道是什么地方损坏,
先来论坛里面请教一下大师们,
首先变频器年头有7到10年不等,估计器件老化也严重,像这种断电送电后损坏的话  一般是哪些器件,哪些部位容易出现呢?
求指导

网友A:
电解电容出现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B:
温度和电解电容关系巨大,只要没炸机就可以让客户用吹风暖暖在启动试试.

网友C:
年长的老旧变频器,本来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很多,再遇到低温,导致电解电容容量进一步降低,低于限值。。。开关电源,因启动电容容量减少,不能启动;驱动电路,因供电电源电解电容容量降低驱动不足,报过电流;直流母线电路,因母线电容容量降低,带载运行报母线电压过低,或者频率升不起来,报或不报过电流。

一直保持供电状态,机器温度不至于降低过多,问题可能显现得少些。

本地北方,纺织企业,过去有个奇怪的现象。。。春节前放大假,所有车间电柜都例行断电,设备开关也断电。年后,开湿度、空调,开电柜开工、开设备开关,哗啦啦,一系列设备里的变频器、伺服器、PLC损坏。原因只有一个,电路板结露。
自此以后,无论什么节假日,湿度和空调ON,电柜电源开关ON,设备电源开关ON,工控微机ON,检测设备ON。。。再极少出现类似问题。

还有,电器长时间低温环境存放后,进入常温室内,也要特别注意电路板结露的问题。一定要在室内放置24小时,急用时,亦可打开机器露出电路板,用热风枪吹干露水。

网友D:
不经常用设备容易故障,像我单位数控机床偶尔开一下,水泵都锈了卡死,要手动转一下轴才能正常……

网友E:
这些年老的变频器,电解电容是直接的寿命决定者,

1,电解电容寿命到期了,
2.电解电容长期闲置,或者在温度降低时,性能变差,寿命有折扣。
3你买变频器时,可上电解电容的官网,查查寿命

网友F:
这个,今天刚刚把三菱A540拆机品接电试车,运行正常!查看生产日期居然是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