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200 没有PPI线 ? 直接485伺候

楼主(2020-12-09):
开心了就笑,不开心就过会再笑

网友A:
这个使用USB转RS485转换器是可以连接,应急可以,使用过程中一定注意断电后再插拔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为学习 熟悉指令 够用了

网友B:
这个倒没有用过。

网友C:
我们用过,200与计算机之间就是用485转232,隔离的那种电缆做通讯。

网友D:
有些用过的plc可能连不了。

网友E:
一直用PPI通讯

网友F:
PLC那边怎么接?直接接3和8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的 认不准顺序相互对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