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从三菱官网下的最新版WORKS3软件,用网线连接FX5U PLC,无法连接,用驱动精灵检查了网口驱动,驱动正常;之前旧版本也是这样,以为是版本问题,重新下了最新版安装,但还是这样,哪位大虾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A:
会不会是网线问题,网线是要直连的

楼主:
不是网线问题,我就是直连的,用别的电脑可以连接

网友B:
编程软件通讯设置里面选择的是以太网端口直接连接吗?

网友C:
PLC不设置IP  Works3不指定网口可以直接连接。    PLC设置IP,电脑IP要跟PLC设置在同一网段 连接很容易的

楼主:
我用别的电脑连接,直接点的通信测试就连上去了,这台电脑没用,始终连不上。

网友D:
连接设置有问题。

网友E(2021-11-17):
请问这个问题搞定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现场工控机上的GX Works3连不上,工控上的视觉系统可以跟PLC正常通信。笔记本电脑上的GX Works3可以正常连,我把工控机上的360、防火墙什么都关了,但还是连不上。各位大佬,请指教一下罗,谢谢啦!

网友F:
建议用wireshark抓包,看看数据是不是从你连接的网卡上出去的。有时候各种因素会导致GX的数据包从无线网卡或者虚拟网卡上出去从而连接不上

网友G(2022-06-11):
ping一下PLC看看能不能PING上,如果不能可能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