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如题:三菱PLC加减速问题请教!

网友A:
你这加速指的什么,发脉冲?

网友B:
问的莫明其妙;给什么加速?变频器?伺服?

网友C:
伺服的正常运行,不就是这样吗?从启动速度加到运行速度

网友D:
侍服、步进、变频的基本功能,无须用户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