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各位大神:
   我手头有一台普传7800变频器通电后出现LU(欠压保护)不良代码,因没有电源板线路图,无从下手,请大神们帮忙提供些资料或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图纸你很难找到,只有你自己测量画图吧!变频器出现LU故障代码,有三种原因,是检测电路和开关电源还有主板。检测电路只有二种,电源直接检测电路和开关电源变压器二次侧检测电路;开关电源电路主要原因是电源电压不稳定波动大;主板建议更换。我只能力所能及提供楼主思路,希望有用!

网友B:
找一个CBB电容1uf的换上去就OK了,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