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类似电机对托实验的实验设备,需要用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建议!!

网友A:
电机对托实验,第一次听说,最好能说出一些具体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机做驱动,一个电机做负载,负载电机会持续发电,用直流回馈,给驱动电机供电

网友B:
西门子就有啊,国产也有吧应该,就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C:
2个电机同向运行,控制负载电机转速,跟测试电机形成转差,负载就可以提升了。普通带负载,随便搞台功率差不多的变频器改改就行了嘛!

网友D:
一个整流-回馈单元做电源部分,两个逆变器分别接两台对拖的电机。逆变器的输入接整流回馈单元的输出。这就是共直流母线的应用。这就OK了。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怎么计算和选择整流回馈单元的容量。

网友E:
西门子有回馈型整流单元,当电机减速时产生的电通过此整流单元能会送到电网,前提是你的电网环境允许你怎么做。用了此整流单元的母线供电上是不用接制动单元了

网友D:
这个帖子,楼主不见了?其实这样的应用,共直流母线,两个逆变器分别带两台电机,一个电动一个发电,能量循环使用,挺有意思的。可千万别以为这样的用法,会产生永动机的诞生呦。只能说,这样的应用,整流-逆变电源的容量可以选小。但选多小,要自己计算的呦。

网友F:
一般变频器测试,才用到这种方案,如果真是变频器测试,还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G(2021-03-23):
你好,我们有这款,运用德国技术和算法,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