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0的数值为何会突然变大这么多 检查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占用啊 是占用了什么吗 有大佬指点下吗

楼主(2020-12-09):
M60的数值为何会突然变大这么多 检查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占用啊 是占用了什么吗 有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A:
注意16位 还是32位 超过范围了或者地址占用

网友B:
就写这一行指令试试,如果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地址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