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铜排安装问题

楼主(2020-12-09):
如果接地铜排不够长,是二根铜排焊起来延长?还是用螺丝之类把二条拧起来固定紧

网友A:
用螺丝连接就可以了吧,那些转弯的铜排都是螺丝连接的

网友B:
还有搭接长度不能低于铜排宽度

网友C:
铜排打眼,搭接后用螺丝连接。

网友D:
铜排打眼,搭接后用螺丝连接 还有搭接长度不能低于铜排宽度

网友E:
当然焊上最好了,用螺丝接也可以。

网友F:
我们在现场都是铜排钻孔用螺栓连接

楼主:
受教了,动力柜进线就知道是用螺栓连接,但没留意过接地的

网友G:
打算用N多年还是焊接

网友H:
要好是焊接
但是焊接又需要专业工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直接打孔螺丝固定。
只要注意接触面积也是可以的!
后期多个检查螺丝松动的事情!

网友I:
能焊接还是要焊接的,螺栓锁紧的话,需要定期不检查有没有松动。

网友J:
看你连续帖子问接地问题,如果是在做施工的话,还是要查规范并按设计图施工,每个行业也有区别,别到验收的时候出岔子。·

网友K:
地排用连接线连接起来 也可以吧

网友L:
根据排的规格双钉压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