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PID写法问题

楼主(2020-12-09):
请问各位前辈 小弟有永宏泛用PID的写法问请教

我要写的是将进出水温度控制在一定的差距内

所以我先将两个模拟量转换成工程值后做相减得到我的实际差异值

我的理解如下 不知道是否正确

SR+0 :实际差异值

SR+1 :温差设定值

SR+2:温差上限警告值

SR+3:温差下限警告值

SR+4:

SR+5:

SR+6:

SR+7:

SR+4 ~ SR+7 要填入什么值?

请各位前辈 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去看看哪视频教程上有讲.有自整定功能

网友B(2021-10-25):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哪视频教程上有讲.有自整定功能
哪里有自整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