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郁闷了!指定要无刷电机且脉冲控制,用伺服却说不行滴!!客户实在奇葩

网友A:
在我这里,无刷电机一般是指无刷直流电机。
可能,客户不是奇葩,
可能,客户是专家,因为,他
可能要10000r/min.

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
PMW,脉冲频率,电位器调速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3500转的东方马达出品的无刷电机!
10000转你想多了!

网友B:
一点都不奇葩

东方无刷直流电机做脉冲控制没问题的,可能选型不对

关键是你说的脉冲控制不明确,或没理解客户的要求

楼主:
我是全部给他们换成伺服(PLC更换为汇川了,4台伺服2台东方无刷1台雷寨步进,其中有5台电机更换为汇川伺服,剩下2台他们坚持用东方马达(无刷电机,也是220V电源)......
那个东方无刷转速才3500、而且力矩、轴径、安装外形均可以用伺服替换,且伺服电机力矩大于无刷

网友B:
东方马达多少钱,伺服多少钱

又忽悠人家用伺服

了解目的用东方无刷直流电机替代的日本图纸上的伺服,老板额外奖励

网友B:
明年任务,用变频器+码盘来替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