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PNP还是NPN?

楼主(2020-12-09):
今天收到一个简介资料,有这样的描述

怎样理解,是不是描述错了,有点懵

网友A:
这是对方弄反了

网友B:
弄反了呀!

网友C:
NPN 低电平有效   PNP 高电平有效

网友D:
现在的资料我真正无语:这些都是啥阿猫弄的资料啊!

网友E:
蓝框是内部。

对的。
只分析第一个:
如图,高电平输入有效(高电平使NPN导通),有什么问题?
众位DX,你们是懂的。
在考试来说,犯了审题错误(本废话自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在外接用的传感器使用NPN产品?

你在使用产品时还先咂摸其内部电路?

好的,我在给你一个产品选择时的对话,欢迎探讨
稍后发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还没少用这家产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外接用的传感器使用NPN产品?

你在使用产品时还先咂摸其内部电路?

好的,我在给你一个产品选择时的对话,欢迎探讨
稍后发出==

所以说犯了审题错误,
人家说的是自家产品的输入接口及要求,顺带解释《用()括起来》。
没说外接用的传感器用NPN.
我上位机,单片机等给信号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是你做的资料

网友E:
看来理解错的是我了。
我倒真是常给出本机接口给协作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出图给协作方,没问题,图就说明问题
如果你是类似文字给使用方,就不要画蛇添足,添对了是条龙,添错了虫都不是

像这样的就说高(低)电平有效足矣,但凡遇到没着用了NPN(PNP)的再出招不迟

网友E:
像这样的就说高(低)电平有效足矣,但凡遇到没着用了NPN(PNP)的再出招不迟
你也是对的。

如果我写输入要求的话,第1项会写:
+24V高电平输入有效(需求电流>=2ma),
相熟的,会有可能按它的写,变相告诉对方:有电流要求!
不然,他以为我是高阻输入(如COMS输入)的就会麻烦(对方有可能高阻输出,甚至NPN没上拉电阻输出).
这是我认为该描述没错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不过还没遇到那个开关(传感器)输出为应对高阻抗

可能你经常接触元件级电路

网友B:
这种资料真会误导初学者……

网友F:
百度介绍NPN,PNP资料都经常是错的,还有源型漏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