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富士F2S变频器参数被锁,设置不了参数,如何能解锁。变频器可以运行,参数项前边本来应该是数字编号但是显示的就是一个锁头的图案

网友A:
H198参数中输入密码(前提是你知道密码)。

如果你知道参数的设定值,你可以通过H02设定为0,然后将H03设定为1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你既不想初始化,又不知道密码,你可以尝试输入密码,密码范围0000-FFFF,请注意,连续5次输入错误,变频器将被锁定,且会进入停机状态,并显示相关报警代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