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变频器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20-12-09):
如图,使用EMF2102A/B通讯模块连接电脑,使用伦茨GDC4.14无论怎么设置,电脑都通讯不上变频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按C001=3设置,但通讯模块的上排三个灯都不亮,只有变频器的右边灯在闪

网友A:
通讯模块没电,一图的红色短接块改到下面针,改成内部供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模块没电,一图的红色短接块改到下面针,改成内部供电就行了。
谢谢,等下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注一下结果,楼主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模块没电,一图的红色短接块改到下面针,改成内部供电就行了。
谢谢,等下试试
电源灯解决了,但是通信灯还是不亮。通信不成功,端头设置都是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结果,楼主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伦茨官网上有的

网友C:
我曾经用电脑232-485,再连接到变频器的485模块上,成功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电脑232-485,再连接到变频器的485模块上,成功读取数据.
我再试试

网友D(2021-03-26):
好了吗大师

网友E:
成功了吗????

网友E:
在哪下载软件找不到,给个链接吧

网友F(2021-06-23):
2102的DB9的7/8脚接485的RS485的A B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