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RF -540

楼主(2020-12-09):
面板坏了,怎么用电脑连接变频器调试,用什么软件调试,怎么连接,变频器485通讯口在那,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是配个FR-PA02面板吧;真要用RS485,也在插面板的那个插座上;

网友B:
建议换面板,二手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