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09):
上周出差,路过一客户处,聊了一会天,客户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传感器坏了不准确,如何能识别传感器故障?
我想了一下,认为在屏上加一个原始数据显示,如果模拟量读数大于或小于基数一定数值,这样基本可以认为传感器被干扰或者故障。
于是我就在本本上改了一下屏显,然后下载。
连接上屏,屏上显示初始化界面,然后就不动了。不停的点击下载就是没有,有时会显示USB出错,有时下载过程会显示无法载入字体,反正全是错误。
当时就认我抓瞎了,于是上网搜,有的说是数据线的问题。
到处找数据,就是没有我要的这种,基本上都不带磁环屏蔽。后来在找到一个几十公里外的一家有这种线,但是不带磁环,是屏蔽线就是了。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叫出租车送,运费100
线到手,点击下载,OK。
当时急了,别人要生产,如果搞不定,最少停4天,还打乱了我的行程。这一着急,晚上头痛一通屑,吃了四个去痛片才睡着。

网友A:
碰到过类似情况,线现在的还不如以前MINIusb了

网友B:
劣质的下载线害人;

网友C:
增加一条,如果是笔记本的话,下载的时候电脑最好不外接电源,我有时候插着外接电源就下不进去,不插外接电源就立马好了

网友D:
现场遇到过USB无法连接欧姆龙CP1E(一条生产线4台都连接不上)换了几条线和一台电脑都不行,搞几个小时电脑电源报警接上电源适配器USB鼠标就不动了,PLC却连接上了(分析是现场存在干扰触摸屏也经常断线),只好用触摸板修改程序算是没有白跑一趟。

网友E:
以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好像会干扰电脑,当时还以为电脑有问题,下载线还是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F:
主要原因是触摸屏电源没有接地线所制,为了进一步减少干扰可以先将PLC与触摸通信线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