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400V备自投方案

楼主(2020-12-10):
想用施耐德PLC实现2进线1母联的备自投方案,麻烦大神们给简单讲解一下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主电源进线备自投这个你要用PLC实现吗?
交给双电源开关不就完事吗?专业的设备做专业的事。

如果你想用PLC控制接触器实现,切换时间不知道你能否拿捏的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铁400V这块从不用双电源,都是要求用PLC实现的,这次也是我们单位第一次中400V的项目,没什么经验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为什么会涉及到接触器么,进线和母联用到的都是框架开关啊电动操作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会涉及到接触器么,进线和母联用到的都是框架开关啊电动操作的啊
有些特别的设计会用到接触器的。
话说回来,你这备自投合分闸回路设计互锁就好了,为啥要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是甲方提出的要求被

网友A:
用硬接线路可以实现的你用PLC肯定可以实现,只是看你自己如何设计,切换时间要根据要求把握好。

网友B:
你们单位连经验都没有还能中标,其中是否有猫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没有PLC的经验,不代表没有干过地铁项目哦

网友C:
控制要求已经写得比较清楚了,下一步就是靠你们的电气工程师确定选哪种电压检测方式,怎样采集断路器分合位状态反馈、设置合理的延时时间等,根据这些确定硬件选型,出图......

网友B:
我在想用PLC的方案,如果PLC供电那一路没电了你还能自动切换备用电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单位连经验都没有还能中标,其中是否有猫腻……
是需要一定的关系,外人是很难进入的。一般是几家分了。

网友E:
我以前的厂备自投都用微机的,好像检测主回路电压和副回路电压,然后主回路如果断电,就断开主回路,好像还检测是否真的断开了,就是开关量,然后确认断开在启动副回路断路器,然后主路电源恢复就跳回主路,好久没接触了哈哈哈,说错了别介意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个污水处理客户,也是用的UPS+PLC(LS K7)通过继电器来实现双电源切换的,用十多二十年了,前几个月UPS失效(以前有没有换过不知道),我去换的,当时也这么想:还能用这玩艺!

网友G:
你们中的是地铁0.4KV的低压柜吧,我这边做了4条线的,可以把相关资料发给你

网友G:
低压 0.4kV 母线为单母线分段,设置母联断路器。正常运行时,
两台进线低压断路器均投入运行,母联断路器处于分闸位置,0.4kV 母线分段
运行。当其中的一路电源失去电压时(带延时、时间可整定),该进线断路器
延时跳闸,母联开关自动投入,且同时自动切除三级负荷,由另一路电源承
担全部一、二级负荷,当该电源电压恢复,母联开关自动分闸,该电源进线
开关自动投入,三级负荷自动恢复供电。备用电源失压自投、来电自复的过
程由单独的 PLC 控制。进线手动分闸及进线故障跳闸时,母联不能自投。

网友H:
你可以选用施耐德的ATMTRCr系列电源切换装置,它是由MT空气断路器+专用控制器+通讯系统组成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具备自动,手动,卸载,RTU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单母分段母联备自投功能。具体的可以前往施耐德官网或拨打4008101315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