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求助,三菱fx5-40ssc的模块自定义凸轮如何通过程序改凸轮曲线?目前工程工具设置的曲线可以成功执行

网友A:
咨询过,不能改

网友B:
看下凸轮自动生成功能

网友C(2021-10-07):
可以改的,我是自己编一段程序,计算好分辨率上每个点位置,然后直接写到凸轮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