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如果题请教:

之前几年我采用Q06H CPU+CC-LINK模块QJ61BT11N (长距离运动80米 耐弯曲CCLINK专用线)然后联接远端IO模块

改进方案后

采用L06cpu 自带CCLINK-IE  功能 然后联接远程IO模块
问题来了:1.  CCLINK-IE是采用网线,现在没有耐弯曲专用网线怎么办?
         2.  由于刚开始使用LJ72GF15-T2-CM  是用来作什么?

网友A:
耐弯曲的网线怎么会没有。。。

楼主:
NZ2GF2B1N-32D   NZ2GF2B1N-16D  NZ2GF2B1N-16T  Q81BD-J71GF11-T2  NZ2WL-CN   NZ2GF-CCB   请给我报价。。有的请联系我

网友B:
LJ72GF15-T2-CM是属于远程站模块,可以用这个模块再连接一些普通模块。

网友C:
 问题1:只要采用千兆网线就行,最好采用我们认证过的专业IE电缆就行。
 问题2:这是L系列的智能功能模块, 作为CC-Link IE Field 的主站。类似CC-Link QJ61BT11N主站,可以带64个站,
您更换为CC-Link IE Field ,可以带120站。
您的更换时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CC-Link IE Field    全部搞定 谢谢

网友D(2022-07-30):
回复 网友A:
他不想买 进口的高柔性电缆   IGUS 米思米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