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如何处理编码器在使用过程中抗干扰的问题?

编码器是一种旋转传感器,可将旋转位移转换为一系列数字脉冲信号。这些脉冲可用于操纵角位移。如果编码器与齿轮销或螺钉结合使用,则也可用于测量线性位移。

第一:编码器光电耦合隔离法,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使用光电耦合器可以切断控制系统与伺服驱动器的输入通道,输出通道以及输入输出通道之间的通讯。光电耦合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有效抑制尖峰和各种噪声干扰,从而大大提高了信号传输过程中的信噪比。尽管干扰噪声的电压幅值很大,但其能量很小,只能构成微弱的电流。光电耦合器输入部分的发光二极管在电流状态下工作,一般的导通电流为10-15mA,因此即使存在非常高的干扰,由于它们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也可以将其抑制。

第二:编码器双绞屏蔽线是长线传输,传输过程中信号会受到电场,磁场和接地阻抗等干扰因素的影响。选择接地的屏蔽线可以减少电场干扰。与同轴电缆相比,双绞线虽然频带较差,但波阻抗高,抗共模噪声能力强,可以使各个小链路的电磁感应干扰相互抵消。

第三,编码器供电系统防干扰规划

1,选择一个隔离变压器。考虑到高频噪声主要不是通过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之间的互感耦合通过变压器,而是通过初级线圈和次级寄生电容耦合通过,因此初级和次级隔离变压器通过屏蔽层隔离以减少其分布。电容器可改善对共模干扰的抵抗力。

2,选择噪声滤波器还可以有效抑制交流伺服驱动器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3,对编码器电源进行电源分组,例如,将执行电机的驱动电源与控制电源分开,以防止设备之间的干扰。

网友A:
其实,编码器信号受不受干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干扰源在哪,然后去处理干扰源的干扰抑制。对于编码器信号本身,就是那几条原则。地球人都知道。

比如说,编码器信号电缆采用专用电缆。就是那种带屏蔽层的,两两双绞的那种电缆。比如,德国兰普的编码器信号专用电缆;在连接信号时,要采用差分输入形式,电源供电最好是HTL的那种。电缆屏蔽层双端接金属外壳。

再比如干扰源,有变频器系统的,要把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用一颗大截面电缆直接连接两端的PE端子。使干扰电流有一个返回直流母线的通路。系统强电和弱电分开布线。等电位金属外壳。等等,这些都是EMC安装布线的原则了。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