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驱动器

楼主(2020-12-10):
将传感器的脉冲信号接到台达A2驱动器怎么设置驱动器在收到信号时伺服停止

网友A:
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照顾下我们只接受义务教育的人

网友B:
传感器信号加中间继电器,串入急停端子里

网友C:
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照顾下我们只接受义务教育的人

任君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