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捷的modbus转profibus网关连接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配置方法

楼主(2020-12-10):
一篇简易的MODBUS 转 profibus 网关
将ABB ACS800变频器接入 profibus 总线案例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煤气炉的风机、炉条机、以及蒸汽的控制以及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
与报警。系统主 PLC 选用西门子 CPU,通 过 ET200 IO 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
据。变频器采用ABB ACS800变频器,将ABB ACS800变频器 变频器接入 西门子PLC的
网关采用开疆智能MODBUS 转 PROFIBUS 网关KJ-PBG-101。本文主要讲该 MODBUS 转 PROFIBUS
网关的配置过程。ACS800的MODBUS 通讯的说明请联系变频器厂家。
首先加入GSD文件。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的GSD文件
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
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选择Modbus转Profibus网关

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配置到 profibus网络中
设置网关在profibus网络中的DP从站地址
确认变频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这里配置了16个字节的输入输出(8个寄存器)
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转profibus网关的参数设置。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DP2MM

注意:网关的DP地址通过顶部拨码进行设置,要和PLC组态中保持一致

根据变频器手册先设置变频器参数
本例为波特率9600 8个数据位 一个停止位无校验 站地址为1

设置Modbus参数,485的参数要和变频器一致(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在ModbusRTU处单击鼠标右键添加NODE并填写变频器的站号

下面这是第一条,需要写的数据,根据手册说明起始地址为十进制40001,功能码为06因为网关的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寄存器地址写0

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0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244,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如果要进行读取寄存器操作可用03功能码,以下图为例

如想读取从40004到40006的寄存器数据,可用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功能读取连续3个寄存器的数据。
在NODE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选择Read Holding Registers

因为变频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实际地址要减1状态字地址为3连续读取3个寄存器。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对应网关在PLC中对应的I地址起始地址

如配置多条命令要点击下自动分配来设定对plc的IQ地址进行映射,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网关中,上电后连接PLC与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