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空调箱的PLC程序

楼主(2020-12-10):
请问各位前辈有中央空调中空调箱的PLC程序可以提供参考吗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启动逻辑控制,那就太简单了,即使加上相关的保护,也不算复杂,你要考虑你的中央空调中有哪些设备需要联动,还有哪些必要的保护。

作为单机保护,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设置,比如说:水循环保护、低水温保护、高水温保护、低压保护、高压保护、油温保护、油压保护、电机过载保护等等,以上这些保护,并非是简单的停机,最好在停机的同时,还能将其故障原因显示出来。所有这些,需要对空调设备相当的熟悉。

网友B:
这个用成品控制器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启动逻辑控制,那就太简单了,即使加上相关的保护,也不算复杂,你要考虑你的中央空调中有哪些设备需要联动,还有哪些必要的保护。

作为单机保护,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设置,比如说:水循环保护、低水温保护、高水温保护、低压保护、高压保护、油温保护、油压保护、电机过载保护等等,以上这些保护,并非是简单的停机,最好在停机的同时,还能将其故障原因显示出来。所有这些,需要对空调设备相当的熟悉。

前辈控制图档和文字说明大概是这样
请问前辈是否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参考呢?

空调箱控制说明:
1. 回风温度值TI感测需求温度,以控制风机变频器输出维持回风温度恒定;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维持最小换气风量所需要的风车运转频率。
2. 出风温度值TI感测需求温度,以控制冰水二通阀CV开度,维持出风回风的温度恒定。
3. 初级滤网建议每月定期更换,滤网差压开关PDS调整至滤网必须更换装态,当其作动时发出警报通知人员更换初滤及袋式过滤网。
4. 风差压开关AFS,感测风机进出两测的差压状态,当风机启动后AFS未作动,则发出警报,通知人员检修。
5. 风机停止或故障时,CV强制开闭以节约能源。
6. 当回风侦烟感测器SD侦测到烟雾时,会停止空调箱的运作,同时发出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是否愿意给我PLC程序让我学习呢?

网友D:
重要的还是工艺吧,程序逻辑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还是工艺吧,程序逻辑是死的。

前辈您说的是 谢谢您的指教
我是想先看程序来理解大概的流程逻辑

网友E:
给你完整 带注释的程序可能性不大。   普通的程序看看热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完整 带注释的程序可能性不大。   普通的程序看看热闹而已

恩恩不奢求太多因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至少先了解逻辑和入门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