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当M0线圈没有电了M0常开是不是就要断开了

网友A:
是问题吗?

网友A:
红色文字是错的---不同
你最后文字是对的---断开

对梯图左侧解说文字不解?那就照抄一下,或许确有错误之处,使你懵O

网友B:
理解不了就拿一个PLC实际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蒙圈的,学着学着就蒙了,还是不懂的

网友C:
M0线圈没电,常开点是断开的,常闭点是闭合的

M0线圈通电,常开点是闭合的,常闭点是断开的

这个跟普通继电器电路的理解是一样的

网友D:
看来楼主   还没有弄清楚常闭和常开 的定义   常开是指线圈在不得电  (不动作)时的一种断开状态 常闭是相对反向的  就是在不得电(不动作)时的状态 接通状态。  跟接触器触点一个道理

网友E:
我也是初学,感觉用真值表会更好理解一下。

网友F:
这个需要理解扫描周期

网友G:
 其实理解通了就简单,比如开头第一句话(很重要)说的,因为“PLC是循环扫描,从上往下,从左往右”。字看着都认识,是否真的理解它的意思了呢?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从左往右”这个,针对你截图中的第二个扫描周期,第3行中说的:这个时候Y0常开点闭合,M0常闭点闭合。其中M0常闭点闭合是很好理解的,因为X0用的是上升沿脉冲,只有在你按下的第一个周期才是常开点闭合,之后从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M0都是常闭点闭合。疑难点或许在于第二个扫描周期是是先扫描Y0的常开,还是先扫描Y0的线圈,因为这个直接影响结果。理解PLC“从左往右”的扫描方式的话,当然是先扫Y0的常开,因为它和上面是并列关系,它和上面并列后的结果再影响后面的Y0线圈。
 具体解释:当PLC第一个扫描周期时,Y0线圈是闭合的,Y0常开点也闭合。在这个周期内已经确定是这样,不会改变了,如果要改变要等到第二个扫描周期。所以当第二扫描周期从上面扫下来,再从左边扫过去,首先扫到的是第3行左边Y0的常开触点(上面的无关不解释,注意这个扫描早于看似是第二行的Y0线圈)。好,那这时Y0的常开是否是闭合的?当然是,第一个扫描周期它是闭合的,并且没改变过。所以Y0常开闭合;然后扫到M0常闭是闭合的(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此时Y0就导通,而且一直保持。所以从第一个扫描周期之后,Y0线圈就没断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蒙圈的,学着学着就蒙了,还是不懂的

可能是秀才的超时空解释让你蒙圈---猜的,猜的不对,就请直说蒙在哪里
原来的解释是不符合科学的

网友A:
或许这样解释就不蒙圈了

网友H:
实在理解不了 可以换自己能理解的方式编程。很多种方法
计数1 通  2断开。等等
条条大路通罗马了。

网友I:
三菱不少太清楚,感觉软件自己用起来不是太顺手.

可以装个欧姆龙CX ONE,有模拟功能.
单步运行,很直观,你就知道扫描时序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面图中的问题怎样解答的,是不是有并列分支
先扫哪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帮助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对,我不懂都是用欧姆龙cx-one上面单步调试一下。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两个是并列关系,先扫上面一个,再扫下面一个。只要其中有一个能流通,后面的(Y0)就通了。
我图片中已是监视状态,蓝色表示能流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