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0):
从没用过PID,以前给客户做过一台设备,最近联系我想改造一下,增加一个计量齿轮泵(可以理解为转速恒定,流量就恒定,但是流量和转速关系是曲线,不是太线性),现在想的是水泵改为伺服的(低转速扭矩更大些,而且转速比较好控制),现有PLC(FX1N)不改动,在管道上加一个流量计,加一路带通信的仪表,采集流量计实时的数值,调整伺服的转速,这样可行吗?伺服要调成什么模式呢?转速模式吗,怎么通过实时的流量值来调整Y0的频率呢

网友A:
计量泵先要选好(对应要计量的物料)不然根本不能用

网友B:
用变频器的PID即可,PLC和伺服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