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plc停机的问题

楼主(2020-12-11):
一台水处理机 用的显控FGS-16MR-AC 现在问题是一上电plc处于停机状态 拨动运行停止开关可以运行 但plc一输出 中间继电器一动作 plc马上处于停止状态 是锁机了?还是plc硬件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外围输出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接外围,只接电源线也是这样,上电就是停机状态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PLC输出的24V短路了,按理说短路了应该PLC有报警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PLC输出的24V短路了,按理说短路了应该PLC有报警灯亮的。
只接电源两根线也这样

网友C:
你所说的停止,是RUN灯灭了吗?
把那个中间继电器拆掉也会停止吗?
查指令,有那种让PLC停止工作的指令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RUN熄,STOP亮,感觉是硬件问题,咨询了厂家,说电源板上的OK信号有问题

网友D:
被继电器反压弄死了?

楼主:
好吧,拆开看电源板一个电阻烧坏了,顺着线路查,好像是交流信号通过一个光耦到CPU板的,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E:
这么小点数的PLC玩锁机不高明,硬件故障,间接证明国产PLC返修率还是挺高的。

楼主:
更换了电源板的电阻R35 100K 2W正常了,厂家售后也给力,电阻烧焦了,找不到阻值,直接就给了参数!!

网友F(2021-12-15):
质量不行  售后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