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18有首次循环扫描位吗

楼主(2020-12-11):
施耐德TM218PLC怎样使用首次循环扫描位,就像西门子200的SM0.1,在SomachineV4.3软件中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TM218PLC怎样使用首次循环扫描位,就像西门子200的SM0.1,在SomachineV4.3软件中找不到。

楼主:
在梯形图中怎样输入指令,比如开机后清零%MW100,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因为somachine软件没用过,还在摸索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梯形图中怎样输入指令,比如开机后清零%MW100,谢谢高手指点。

插入空功能块,功能块名输入:IsFirstMastColdCycle,请确保在MAST任务中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出差在福州回家的车上,回去试试,多谢!

楼主:
谢谢版主,做了下仿真还是不行,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再摸索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论坛有施耐德微信交流群,你可以加微信群去提问交流!

微信号是:gkongnews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