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1):
丰炜PLC的编程口只有USB吗?我在说明书中看到可以用485上载程序、监控,那485可以作为编程口下载程序至PLC吗?

网友A:
VH这些 外观是USB的,实际是232的。
没用485试过,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手册上看是可以的

网友C:
呵呵;那个只是形状与USB口相同,实际是RS232接口,千万不要用直通的USB线直接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个只是形状与USB口相同,实际是RS232接口,千万不要用直通的USB线直接联;
怪不得之前死活连不上放弃修改程序了

网友C:
用RS485的话还需要另买一块通讯扩展卡插在左上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个只是形状与USB口相同,实际是RS232接口,千万不要用直通的USB线直接联;
怪不得之前死活连不上放弃修改程序了
你这是看着接口外观一样就什么都不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个只是形状与USB口相同,实际是RS232接口,千万不要用直通的USB线直接联;
怪不得之前死活连不上放弃修改程序了
你这是看着接口外观一样就什么都不管了。
不是这种,是mini Usb口,究竟是USB接口还是232接口就不知了,VS1系列。

网友C:
VS系列是新款的,上面带了MINI USB口,直接用USB的线就可以通讯了;
VH及VB系列的是USB形状的RS232接口;

网友E:
这个可以呀   把USB口线剪断  中间对着焊接连城通讯线  具体咋连  要看手册   我这样玩过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