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1):
 今天,有一台汇川290变频器,5.5KW的。我们是在做其它试验,只是试验执行器,变频器没有带任何负载。但我偶然中发现一个问题是:随着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关闭,变频器的操作屏也随之熄灭!一点延迟也没有,我感觉很异常。
 变频器是闲置多年的,但没用多长时,就一直闲置。我感觉怎么也应该延迟一些时间呀,怀疑电解电容失效,我打开电解电容,并拆下来用电容表检测,测试结果是:370  370  380uF。标称值是400V/390Uf。按说也不至于一点延迟也没有呀?我问厂家,厂家说小功率变频器本来就没有多大电容,应该正常,但我说一点延迟都没有,怎么也应该在断电后延迟一会儿啊?他问是不是你那很冷?这个确实是,我们这没安暖气!所以,我发表出来大家讨论一下,是电容选型过小,还是电解电容出现损坏?用仪表测不出来的故障?我头一次遇见这种现象!

有经验的老师们怎么看?

网友A:
关电监测直流母线电压,掉的快就是电容有问题,不快的话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另外,是不是风扇一直在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开关电源工作正常啊,变频器工作也正常。就是变频器下电时显示屏随即熄灭。我不知道算不算故障。

网友B:
现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都已经小型化了,这应该算是一个进步。以后的发展,直流母线应该不需要储能元件,直接整流后就逆变,那才帅呆了。说明IGBT的逆变不是纯直流供电也可以,这是好事情。现在的变频器直流母线基本没有什么储能,直流母线电压断电即消失。完全正常。没有什么悬念。

网友C:
看开关电源哪里取电,起震电压多少

楼主:
变频器修好了,属于工艺问题,那4个电解电容装在一个电路板条上,4个电容输出端在电路板上设二个镀锡孔,然后对应着驱动板也有两个镀锡孔,靠4个粗的两条螺丝固定,可能也是由于设计有点范卡,螺丝没能很好的把两个板子上紧!就相当于电容没有投入驱动板,通过我仔细的安装,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无疑是组装式艺造成的故障,现在,变频器断电后,可以延迟10多秒钟,显示屏才能熄灭!这才是正常的。

网友D:
就是需要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态修东西才能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