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1):
各位大佬三菱plc控制变频器轮询该怎么做? 定时器 还是8123 控制一台和多台最大的区别在哪?

网友A:
1、轮询的原因在于通讯指令无法同时和多个对象进行通讯,如同你和你的同事说话,如果要对每个同事说同样的话,那就不需要轮询,而是广播,相反,你要对每个同事说不一样的话,你需要一个一个说,这就是轮询。
2、显然,轮询并不需要定时来和每个同事说话,你可以和一个同事说完了,接下来和另一个同事说,并不需要每个同事分配10分钟。
3、鉴于上述原因,你只需要和某个同事说完话这个标志来启动和下一个同事的说话,也就是说,得到变频器接收完成标志你就可以和下一个变频器通讯,并不需要根据定时来完成,如果你没有收到完成标志,那么你应该对原因进行处理。
4、控制一台和多台的区别仅仅是你和一个同事说话还是需要和很多同事一个一个说话的区别。
5、当然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和一个同事说话,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和其他人对话,那是采用不同的通讯方式和多对象通讯,并不需要轮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轮询的原因在于通讯指令无法同时和多个对象进行通讯,如同你和你的同事说话,如果要对每个同事说同样的话,那就不需要轮询,而是广播,相反,你要对每个同事说不一样的话,你需要一个一个说,这就是轮询。
2、显然,轮询并不需要定时来和每个同事说话,你可以和一个同事说完了,接下来和另一个同事说,并不需要每个同事分配10分钟。
3、鉴于上述原因,你只需要和某个同事说完话这个标志来启动和下一个同事的说话,也就是说,得到变频器接收完成标志你就可以和下一个变频器通讯,并不需要根据定时来完成,如果你没有收到完成标志,那么你应该对原因进行处理。
4、控制一台和多台的区别仅仅是你和一个同事说话还是需要和很多同事一个一个说话的区别。
5、当然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和一个同事说话,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和其他人对话,那是采用不同的通讯方式和多对象通讯,并不需要轮询。

但是我还是推荐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做过两个不同牌子的仪表通讯数量都是相同的12个通讯,如果我用功能块的完成标志来触发下一个通讯的话就会出现10S才能刷新数据的情况,,后来改用了定时触发就可以做到3S左右刷新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轮询的原因在于通讯指令无法同时和多个对象进行通讯,如同你和你的同事说话,如果要对每个同事说同样的话,那就不需要轮询,而是广播,相反,你要对每个同事说不一样的话,你需要一个一个说,这就是轮询。
2、显然,轮询并不需要定时来和每个同事说话,你可以和一个同事说完了,接下来和另一个同事说,并不需要每个同事分配10分钟。
3、鉴于上述原因,你只需要和某个同事说完话这个标志来启动和下一个同事的说话,也就是说,得到变频器接收完成标志你就可以和下一个变频器通讯,并不需要根据定时来完成,如果你没有收到完成标志,那么你应该对原因进行处理。
4、控制一台和多台的区别仅仅是你和一个同事说话还是需要和很多同事一个一个说话的区别。
5、当然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和一个同事说话,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和其他人对话,那是采用不同的通讯方式和多对象通讯,并不需要轮询。

但是我还是推荐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做过两个不同牌子的仪表通讯数量都是相同的12个通讯,如果我用功能块的完成标志来触发下一个通讯的话就会出现10S才能刷新数据的情况,,后来改用了定时触发就可以做到3S左右刷新数据,,

你应该去找出导致延时7秒的原因。。。

网友C:
一个是通讯完成标志切换到下一个子站,

设置一个超时时间,超时也切换到下一位,把超时子站标记下(上位机报警之类的).

R485感觉就是简易通讯,抗干扰不强,通讯速率不快,子站多了就是噩梦.

网友D:
通常是用上一个执行完成标志去轮询下一个.为了防止死在哪不动.还加个时间时间 超时了也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