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点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0-12-12):
M1可以输出吗,不是要Y点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1可以输出吗,不是要Y点才可以吗
从电工的角度来看,内部寄存器M输出为虚拟点,这个地址的状态变为ON,而Y点输出的实际外部IO。
从程序员的角度来看,M点就是一个内部的BOOL变量,它被置1了。
学习PLC,首先应该去学习一些计算机基础。

网友B:
m可以叫中间继电器,只是过度用,不对外输出。想对外输出可以用m的常开驱动y进行输出。

网友C:
内部继电器,可以随便输出,只是你没有办法外接负载而已;
用触摸屏的话在屏上可以把M1当成指示灯直接显示;

网友D:
这个 就等于是硬件电路里的中间继电器线圈 不过被虚拟化了 把他理解成电路里德中间继电器用就OK

网友E:
换成是继电器电路控制马达的话,可以理解为M是中间继电器,Y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F:
接点起始,线圈结束
好像还没有谁破坏这个规律
具体这线圈是用M还是用Y,没人强迫,如果确定这个控制就是电磁阀,或电机就直接用Y,如果还需要其他条件参与就用M
或者是接线图还没落实就用M,以后再过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解释很详细的

网友G:
这样理解:按下X000 后,M0 驱动、输出 M1驱动;第二个扫描周期 M0 没驱动没输出 M1上次驱动,M1驱动。第三个扫描周期 M0 没驱动,M1没驱动。

网友H:
这样写的程序,有点走偏门,

网友I:
空置的X点还可以当输出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怎么讲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能不是所有PLC都适用

功能与你开始的一样

再看看这个

这个输出不是那个输出哦

不过有PLC的特定点,可以由使用者来决定是作为外部可接线的输入用,还是作为可接线的输出用,即改变IO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