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2):
数控机床在加工时,程序走一半就停了,检查了各编码器,没有松动现象,程序也可以排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高手碰到过此类问题吗

网友A:
1。暂停了;
2。M代码未完成。

楼主:
报警号也没有,系统面板也没显示准备未绪,按一下复位键,也可以的重新开始,你一说,也检查了xx轴的限位开关,也正常了

网友B:
是不是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出问题?还是怀疑你加工程序问题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D:
会不会线有问题,尤其是链条里的线,长期来回走动有可能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出问题?还是怀疑你加工程序问题
程序能排除的,应该没问题,这个故障就是偶发性的,停的位置现在就两个固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偶发性故障,很不好排查,故障发生后,只能按复位键,重新加工,一天还会出现2.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线有问题,尤其是链条里的线,长期来回走动有可能折断?
不排除这个可能,编码器的线,我想换两根,但这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