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2):
如题
。。。。。。。。。。。。。

网友A:
单相脉冲输入直接用SPD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接A,B相   有正反转    有没有实例做个参考    目前没搞过plc和编码器编程这个项目

网友B:
ES可能不支持双相SPD 还是我手册太老了 上面显示EH3 SV2支持  你将A接X0 然后 LD M1000  SPD X0 K1000 D100  就可以 D100就是1秒向测的脉冲数.你一圈是1024 你就可以算出 转了多少.

网友A:
用A B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值除以时间,也能算出对应的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了解了    感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解答